(求助)关于Pro/TOOLKIT启动错误

楼主(2008-11-02):
之前安装了个新迪3D零件库,卸载之后就出现了附图所示的提示,请各位指点一下如何解决。

附图:

楼主:
这么久没答案,有点小小的失望哦
自己后来试试把图中所说的那个文件删了就不会出现提示了,到现在还没发现别的问题,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吧!

网友(2008-12-09):
就是这样吧
我的也出这种问题了
就直接搜到你这来了

新迪也没用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