螺钉轴向力计算方法-Screw axial force calculation---讨论

楼主(2008-11-02):
在对一些依靠螺钉紧固的零件进行变形等静力学仿真计算时,
必须先根据螺钉安装扭距,计算螺钉紧固后施加在零件表面上的轴向压力.
将这个轴向力做为零件仿真计算的一个关键边界条件,提供给仿真同事.
问题是不同的计算方法和公式,计算结果有最大达300%的差别:
如M2*0.4 螺钉,紧固力矩2.5in-lb,一方法(机械设计手册理论公式)400N,Eng-tips上另一公式近1200N.
方法三(机械设计手册,力矩系数K取0.15-0.20),700N-900N.
很难抉择那种方法是最合适的.

有朋友遇见过类似问题么?
有兴趣的话改天我将详细求解过程附上

BR.

网友A:
这种计算方法是否在太空中非常有实用价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计算方法是否在太空中非常有实用价值

没接触搞航天的工程师,不是很清楚

楼主:
和一个20多年经验的老工程师沟通后,他认为T=KFd,K=0.15-0.20的经验计算公式(机械设计手册螺母紧固力矩计算公式)是可以接受的.
即1楼方法三.

网友B:
楼主,几个问题探讨一下:
1.理论计算的轴向力可信吗?(如果你对轴向力有特别的要求,做台架试验应是最可靠的)
2.仿真计算的变形结果可靠吗?如果有了仿真的结果,楼主准备怎么用?

楼主的东西应该对变形有严格的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几个问题探讨一下:
1.理论计算的轴向力可信吗?(如果你对轴向力有特别的要求,做台架试验应是最可靠的)
2.仿真计算的变形结果可靠吗?如果有了仿真的结果,楼主准备怎么用?

楼主的东西应该对变形有严 ...

1.理论计算时涉及的变量太多,参数值选择范围很大(很多也是经验值,如摩擦系数),导致计算结果精确度不是很理想. 因为本人涉及产品中使用的螺钉很小 (M2*0.4), 恐怕很难用台架试验方法验证. 在建筑行业,需要控制高强度螺栓的预紧力时,好象是通过检测螺栓的伸长率来控制轴向力的.
2.目前来看,对仿真计算的结果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,不然工作无法开展,复杂结构的变形,应力,模态等手工很难计算. 目前是设计提出分析对象,仿真结果指导设计,对结构进行优化,测试对设计,仿真结果进行验证. 试验结果异常时仿真组进行失效分析,或者公差敏感度分析.
设计,仿真,测试密不可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97050

http://www.eng-tips.com/viewthread.cfm?qid=146075&page=4

楼主的"机械设计手册T=KFd的使用范围为“M10‐M64 普通粗牙螺纹”,楼主要使用这个公式,K
值需另行计算,从上面的计算可知,对于M2×0.4 的螺纹,名义上K 值约为0.46。"是在哪儿找到的?
我没有在设计手册找到这段话,十分感谢!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这句话我在两个地方看到:1.徐灏的机械设计手册2.西工大机械设计手册第七版。
“名义上K 值约为0.46”,这个数值是根据理论计算反算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在建筑行业,需要控制高强度螺栓的预紧力时,好象是通过检测螺栓的伸长率来控制轴向力的.

机械上也有这种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句话我在两个地方看到:1.徐灏的机械设计手册2.西工大机械设计手册第七版。
“名义上K 值约为0.46”,这个数值是根据理论计算反算的。

在西工大机械设计手册第七版67页找到了这段话,如下图。

斑竹认为理论计算方法的意义大么?
我的意思是计算时涉及变量很多,其中摩擦系数的合理选取很难,基本上也是选择的经验系数,难以保证结果准确性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我不说过这句话了吗?
“1.理论计算的轴向力可信吗?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不说过这句话了吗?
“1.理论计算的轴向力可信吗?”

hehe,
在一些关键计算过程中,我对摩擦系数的选取一直心存怀疑。于是老板叫我设计一套测量摩擦力的装置,发现要在实测中尽量模拟工作环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,焦头烂额中...
斑竹作过类似测量摩擦力的工作或实验么?

顺带把3种计算轴向力得方法贴上.

网友B:
理论计算和仿真在初次设计时,几乎是无用的,只能凭借类似的经验加大安全系数,往往有了实验数据,再去验证有限元分析与实际的逼近程度,以后有什么改动,类似的有限元分析才有可靠的边界条件。

楼主,您的观点呢?

回到楼主的话题,你的“详细求解过程”是如何的?谈谈你实际是怎么做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理论计算和仿真在初次设计时,几乎是无用的,只能凭借类似的经验加大安全系数,往往有了实验数据,再去验证有限元分析与实际的逼近程度,以后有什么改动,类似的有限元分析才有可靠的边界条件。

楼主,您的观点呢 ...

我实践经验不多,谈点自己的认识吧。
设计若有以往产品作参考,参考以往设计和经验最重要,也最容易成功, 而仿真不过是锦上添花,或者是为了应付而仿真。以前所在的国企就是这样的。
而对于一些新结构,或者手工计算和经验无法解决的工程问题,仿真将成为至关重要的设计工具,最后通过测试试验对仿真结果进行验证。听说过得实例有硬盘里面的音圈马达设计,电磁(EM)分析全部依靠仿真计算。
所以仿真的应用程度也和产品性质相关。

关于轴向力计算,我自己无机会验证计算方法的正确性,只有向大家请教。目前得到老板认可的是第二种计算方法。

网友B:
类似的摩擦力测量没有做过。

但只要是重要的地方,所有摩擦力我都取自于实验数据,哪怕实验做错了,呵呵。比如轴承、导轨、平面的摩擦力。我有时连轴承的摩擦力都不敢相信,理论的可是0.002呀。

楼主回复真快,自习看看你的calculation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类似的摩擦力测量没有做过。

但只要是重要的地方,所有摩擦力我都取自于实验数据,哪怕实验做错了,呵呵。比如轴承、导轨、平面的摩擦力。我有时连轴承的摩擦力都不敢相信,理论的可是0.002呀。

楼主回复真快, ...

看来斑竹时间和资金都挺充裕啊,每个摩擦系数都自己实验测量?

“楼主回复真快, ... ”
莫非斑竹在学校实验室"自习"?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依楼主的意见,测量一个摩擦力或者摩擦系数,需要多少时间和资金?

我时间不多,资金也不多。只是摩擦力如果和实际差别很大,设备的性能性能差别很大。

很久没有自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依楼主的意见,测量一个摩擦力或者摩擦系数,需要多少时间和资金?

我时间不多,资金也不多。只是摩擦力如果和实际差别很大,设备的性能性能差别很大。

很久没有自习了。

至少需要一两个精度还可以的传感器吧?然后怎么也得设计加工一些夹具之类的。
查了下Omega的力传感器LCM302系列每个两百多美元 ,而且还要另外花两百多美元买转换器,将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。
不便宜了。
测试结果也不是次次如人意吧?分析,调整也挺费时间的。

不过工作需要的话这些工作也是必须要做的。

楼主(2008-12-13):
最近同事做了相关测试,M2.5螺钉,.扭距0.3N*m左右(2.5in-lb=0.28N*m),实测轴向力只有400N左右.
也就是说大概和计算方法一相吻合(计算时摩擦系数取0.17左右),Fa=400N.
而工作中被建议选择方法二. 孰是孰非?

方法二中公式异常简化,导致同规格螺纹而头部直径不一样的螺钉轴向力计算结果一样,显然不是很合理--尽管头部摩擦力矩所占比较较小.
而方法一中待定参数过多,导致计算结果波动范围也较大.
这样两种方法都不是很理想,只能选择其中一种作为近似的处理方法.
而从测试结果来看和第一种计算方法结果相同,但不排除偶然吻合的可能性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有试验数据和理论计算值,一对照就知道了,最多以后算的时候三个方法一同算一遍,而且这也是常见的事,有时为了数据的可靠,要用几种原理方法一起计算。

( Y* d U$ ]! F/ C因为实验不是我自己做的,对其详细的情况不了解. 只是诧异于以往大家认可使用的经验公式和实测结果相差一倍.
有人分析可能由于实验用螺钉和我们计算对象电镀工艺不同, 摩擦系数可能存在较大差异.

斑竹所说的"三个方法一同算一遍"未尝不是种办法,但如我开头所说,三种方法相差太大,导致最终取nominal值时犯难
其实计算只是一个参考,其他因素如安装工艺也会影响轴向力.
如在物体上使用一螺钉固定零件,中间有个较硬但会变形的橡胶圈,紧固工具是定力矩扳手,+ Y; L3 `: k i
抛开力矩扳手的扭力值标定偏差不谈, 安装时先用力按住零件再拧紧到设定的扭距, 和不按住零件拧紧到设定的扭距
结果螺钉受到的轴向力会一样么?
! l E
需要施力在零件上么?多大合适?--这是某些安装工艺需要考虑的.
0 d z: X2 m0 b- a[ 本帖最后由 easylife 于 2008-12-14 01:22 编辑 ]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