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立加中12.7钻头和9.9钻头的最佳切削参数---求助

楼主(2008-11-02):
1.我使用山高(山特的也用)的12.7钻头
钻45钢 孔深一般在15mm左右
2.使用山高(山特的)的9.9钻头
钻45钢 孔深一般在40mm左右
求最佳的进给量(mm/min)和转速

网友:
你可以查样本呀。
如果没有样本可以直接和卖刀具给你的人联系,都是大厂家,一定会回复的。
另外,你没有说钻头的型号,嘿嘿,不同型号的钻头,参数也不一样的。

楼主:
谢版主啦。。。型号忘记了。。
钻头是涂镀层的。。不是内冷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可以帮楼主推荐一下切削速度 进给量
请告知 加工材料如45钢  钻头的钻深如3XD  5XD  SECO的型号一般为SD203  SD205  等
我现在就做SECO 的代理销售

网友:
v给70m  进给 0.25没转  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