锻压机台1000t 三种材料要处理到几度为好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3):
公司现要开发锻造模具,必须用到以下三种材料:C50C   FDAC  SKD61  请高手指教锻压机台1000t 三种材料要处理到几度为好?热处理工艺必须注意什么问题?谢谢!

楼主:
高手帮帮忙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不知道是锻造什么材料

网友(2009-01-11):
模具常用选材:
模具类型 推荐材料 一般使用硬度范围
锤锻模具 5CrMnMo, 5CrNiMo, 5SiMnMo,4SiMnMo, 3Cr2W8V(SKD5), 4Cr5MoSiV (H11,SKD6), 4Cr5MoSiV1 (H13, SKD61), 4CrMnSiMoV 38~42HRC
热挤压模具 3Cr2W8V(SKD5), 4Cr5MoSiV (H11,SKD6), 4Cr5MoSiV1 (H13, SKD61), 4CrMnSiMoV 44~55HRC(48~52HRC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