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液压马达串联与并联的效果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3):
各位网友:前提是两个液压马达的输出轴连接在一起,假如两个液压马达串联或并联,其输出的扭矩和转速各有什么不同,哪个扭矩大,那个转速高 。为什么?请详细讲解。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输出可以实现一样,但在同等输出参数情况下串联的工作压力要高,并联的流量要大

楼主:
我个人认为串联的流量大,转速高;并联的工作压力高,扭矩大。

网友:
同样的流量输入和设定压力,输出在理论上是一样的,我想只是力矩和的实际问题,不过串联的话对马达联接轴要求高些,

楼主:
这是行走机械的原理,用液压马达来驱动车轮,平地是需要高速,上坡是需要大扭矩。

网友:
记得老师讲过。
同等输出参数情况下。串联的工作时压力要高,扭矩大。并联的流量要大,转速高。
平地是需要高速,上坡是需要大扭矩。两个马达用相关阀等控制吧。

网友:
输出一致情况下功率相等,那么楼主按照这一原则简单计算就会得到相关结论

网友:
我们公司就是通过轮边减速器的串并联来实现高慢速,高速为串联,低速为并联,

网友A:
串联会有背压,导致油封被击穿。但目前还没发生这样的结果。

网友(2008-12-05):
求助液压方面的问题,请前辈们指教下!!先谢了
单泵驱动两个独立的液压马达,每个液压马达带动一个车轮,如何避免轮子受力不同时(如:一轮受力另一轮子可能空转)液压油大量供给空转的轮子而造成损坏??如何控制液压油的分配??或当小车转向时内轮和外轮转速也不同,该如何处理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串联会有背压,导致油封被击穿。但目前还没发生这样的结果。

没有这样的结果,那么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