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最小的油泵

楼主(2008-11-03):
想请教一下各路高手有什么油泵可以放进100ml的烧杯里面抽出里面的有,就是说哪里有体形极微小的油泵卖吗,或者是可能做出来吗用什么方法呢。
# q1 v1 w- s" p5 W原来我们是用气缸抽的但是不可靠。) t% W  g- ]0 Q
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不知你是干什么用,如果仅仅是为了把油从100ml的烧杯里面抽出的话,用个带气囊的吸管最为合适了。如果一定要用小泵的话市面上也有卖的,就是塑料的小泵(体积有2#电池大小),但你要考虑油的温度和粘度及介质的可燃性。

楼主:
它要耐航空煤油,我们用的是航空煤油。因为要记重量,油出来要先到天平上的烧杯里过称后才抽走。楼上所说的小泵具体的名称是什么呢,因为我找过了市场上能找到的都不算小

网友:
家里鱼缸上用的就很小啊!你这个工作量要是连续重复的话应该用微型计量泵,这样就不用每次都计量。这种泵的资料没有,需要再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