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台电机的顺序循环启/停控制电路 --- 讨论

楼主(2008-11-03):
3台电机顺序循环启动,停止.如不使用PLC或单板机控制,有什么经济简便的方法吗?

下图是用继电器控制的电路图.是否还可用少量的电子原件制作简单的控制器请大家讨论.

网友A:
既不用PLC 也不用单片机 还真没招了

网友:
功率小的话,用多位开关互锁,比这个简单,

网友(2010-03-03):
用三个时间继电器

网友(2012-04-14):
引用 网友A:
既不用PLC 也不用单片机 还真没招了

那用plc该怎么弄呢?麻烦帮画个T形图

网友:
用PLC太浪费了吧,几个时间继电器就搞定了,

网友:
这种简单的控制还是用继电器吧,用PLC太浪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