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爆炸图如何标注零件序号

楼主(2008-11-03):
装配做好,也已经爆炸,需要把零件件号标注在图上,应该如何去做?

网友:
我一般是在工程图里面添加零件件号,这里貌似加注释可显示出来。
还没有安装Sw,等安好再看看。

网友:
在SW工程图环境下,把配置改为“爆炸状态”(即爆炸顺序已在三维中建立),然后用自动或手动添加零件件号。可以显示为线条形式,也可以显示为“带颜色”的。请君一试。

网友:
没爆彻底啊,呵呵。
零件序号貌似该在工程图里体现,而不是在模型里。
SW里带的“机械设计指导教程”里的“高级工程图”里有详细的操作步骤。版主可研究研究。

网友:
俺用SW2009给您做了参考,在装配体爆炸模式插入的视图

楼主:
已经知道如何操作。
让模型处于爆炸状态,新建工程图,视图方向选等轴测就可以得到爆炸视图。
在工程图状态下引线标注就顺理成章了。
谢谢诸位的指点。

网友:
2

选择属性里的对话框

网友(2015-04-20):
引用 楼主:
已经知道如何操作。
让模型处于爆炸状态,新建工程图,视图方向选等轴测就可以得到爆炸视图。
在工程图状 ...

您好,可以留个邮箱和您交流吗

网友(2017-01-10):
学习了 ,很好用,谢谢

网友(点评):
08年的帖子顶起来有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