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3):
如果一个平面到基准的距离为20,而该面的平面度为0.1,请问如果只测量20的尺寸,请问公差按多少判比较合适???    急

网友:
平面度和你所说的测量尺寸完全是两回事。
可能你从一段到另一端,测量的尺寸都是20.0,而平度度要求可能不合格,如0.3。

网友:
品面度0.1与你说的基准没有关系,平面度是形状公差,自为基准。
最好还是独立测量平面度。

你可以借用测量平行度的方法控制平面度,尺寸20的测量结果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小于0.1(必需以”基准面“为测量基准),并满足尺寸20的自有公差。不过还是可能会有误判,将合格产品判为不良。

网友:
如果一个平面到基准的距离为20,而该面的平面度为0.1,请问如果只测量20的尺寸,请问公差按多少判比较合适???    急
画一个图好吗?

网友:
请问公差按多少判比较合适???
图纸上么有标注么尺寸公差吗?
如果没有,先按照未注公差的要求吧,具体有标准

网友:
建议楼主好好去学习下基础知识

楼主:
那会不会尺寸公差比他的平面度公差还要大呢???

网友:
假设尺寸公差是+/-0.05呢?

  那么0。1的平面度公差是否就会影响这个距离啊!(考虑测量方法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形狀公差不能大於尺寸公差
這個是有規範的。

楼主:
同意楼上的说法, 也就是说一般尺寸公差要比其形状公差大!!

网友:
嗯,我也觉得尺寸公差应该比形状公差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