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2007,修改尺寸标注时“正负符号用%%P” ---求助

楼主(2008-11-03):
求助——修改尺寸标注时“正负符号用%%P” ,但我用了不行,它会生成一个“?”号出现,不知道是为什么啊?
比如:

    “10±0.5”。输入时应该是“10%%P0.5”。确认后却是“10?0.5”

网友:
是字体设置不正确的原因。

楼主:
谢了,改好了

网友:
换个国产的软件吧,那样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