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向滑阀与换向座阀的疑问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3):
换向滑阀与换向座阀在功能一致的情况下,能互换吗?谢谢各位大侠!!!

网友:
不能,阀芯结构不一样的

网友:
如果阀与阀之间要求互换,有什么要求呢?

网友:
个人认为所谓的互换只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,
如果都能互换的话久只做一种阀就好了

网友:
座阀机构简单,受液动力的影响,通常不能双向使用,适用用于小流量。滑阀受液动力影响较小,适用于大流量。

网友:
什么是坐阀,谢谢!

网友:
“座阀”这种说法,是按照结构对阀进行分类而得来的。
按照结构分类,阀可以分为:滑阀、转阀、座阀和射流管阀。
而座阀我们可以分成:锥阀、球阀和喷嘴挡板阀。

网友:
不一定,某些型号可以互换,座阀式换向阀在换向的瞬间可能出现P、T、A、B同时接通的情况。

网友:
有的可以的,相同通经,相同厂家的,机能不同其实就是阀芯不一样,阀体一样的。对于精度控制要求较高的最好不要乱换。

网友:
研究并学习 中!!!!!!!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