锻件的价格是怎么核算的?

楼主(2008-11-03):
锻件的价格是怎么核算的?那正火呢?
谢谢!

网友:
按公斤算的。不对的话问锻件厂

楼主:
大概每公斤多少钱

网友(2008-12-23):
锻件计价

要核算以下价格:
1. 材料价格,按锻件下料棒料或铸坯的重量计算。
3.  锻件锻打费用,按下料重量计算。
4.  如果是模锻(胎膜锻)等锻造工艺,还要模具费用。模具一般由采购方承担。
5.  如果需要热处理,要有热处理费用。
6.  酸洗、抛丸等后清理费用。

网友:
按重量吧~~~~~~~~

网友:
4楼回答的很正确哈 不过一般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加上机械加工等 免费 赚点铁屑钱

网友:
锻造重量要看你对锻件的质量有没有要求了
做锻件最好是用钢锭,而且还是要用八角锭。
然后算钢锭的利用率
折算好了加上锻件加工费就行了

网友(2009-02-25):
4楼+6楼基本算好了,基本可列为保本价,再加点就是存利润了。

网友:
成品锻件两元一公斤

网友:
成品锻件两元一公斤?比A3还便宜

网友(2009-04-03):
回复 网友A:
那你们的锻机很大的

网友(2009-11-21):
1.4一公斤我这里

网友:
按照公斤计算的啊。

网友:
锻件称重计价,不同材质单价不同。

网友:
成品锻件两元一公斤?比A3还便宜
引用 网友B:

在2005年批量锻造大概是材料费+材料重量X2=锻件费用(普通钢件),其他处理费用另算。
有色金属要高许多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嗯,好像是这样子的,厂子里刚进来一批锻件,我明天问问多少钱

网友:
俺们公司买的9300元/吨,看来是贵了

网友(2019-05-21):
1.8-2.2之间

网友(2020-08-17):
2元或1.8—2.2元/公斤的都是指锻造费用,不含材料费用...如:42CrMo锭=5元/公斤+锻造费用2元/公斤=7元/公斤+锻造比(根据锻造形状计算,没图算不出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