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传感器,可否采用塑料材料做外壳?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3):
小弟看到的温度传感器是:热敏电阻,金属外壳,灌封胶将热敏电阻灌封在壳子里。
请教各位:这个灌封胶一般是什么胶?设计外壳时,是否可采用塑料材料做外壳?
谢谢!

网友:
塑料材料做外壳?

能不能耐高温??

要测多高的温度?

我见到的都是不锈钢外壳

网友:
楼主晕吧,塑料外壳,没等测温自己先融化了,一般要铜或不锈钢

网友:
我是外行,用我外行的出发点会觉得塑料导热慢,温度传感器测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很迟钝?
至于高温低温,要看传感器的量程或者其他具体指标

网友(2009-02-23):
电木材料可耐高温

网友:
一些温控开关也是塑料的,要看塑料的耐热温度了

网友A(2018-06-22):
可以的,塑料外壳,金属外壳,甚至没外壳。关键看应用。

网友B(2018-09-06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塑料外壳,金属外壳,甚至没外壳。关键看应用。

同意,不能一概而论。看具体温度条件,塑料外壳也许可以更便宜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同意,不能一概而论。看具体温度条件,塑料外壳也许可以更便宜。

温度传感器在所有传感器中大概占有10% 的市场,所以基本上客户关注的都是价格与性能。价格角度就决定了设计的一些思路。
目前家里与汽车行业大量应用。
普通典型的温度传感器就直接是塑料/金属冲压/机加工外壳加电线以及热敏电阻NTC再加环氧树脂进行密封了。国内华工高理做的应该是 rank 1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温度传感器在所有传感器中大概占有10% 的市场,所以基本上客户关注的都是价格与性能。价格角度就决定了设 ...

朋友是做塑料传感器的?还是塑料模具的?受教了

网友:
看你的应用环境和你要测量的范围而定,铜的,不锈钢的,PE的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朋友是做塑料传感器的?还是塑料模具的?受教了

主要做传感器这块。温感比较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