扩孔钻为什么提高参数反而不振刀?

楼主(2008-11-03):
最近给松下压缩机做终验收。他们买了我们22台立式加工中心,他们定了一种名古屋的扩孔钻,说是扩孔钻,其实像绞刀,没有过横刃,见附件。给毛坯扩孔,单片余量2~3mm,客户制定的参数是80m,F0.3,但切起来很吃力,叫的厉害。后来改到60m,f0.1,不再绞刀。这次来松下做终验收,材质变硬多了(灰铸铁)。用原先的参数切起来,还是叫。降低效果还是不是很好,节拍降低很多。今天将F加到0.6,反而好多了。但转速提不上去。很迷惑,希望高手指点。
切深为28.

网友:
你试试车床铣床切削半路将刀具运动停止,就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

引用 楼主:
最近给松下压缩机做终验收。他们买了我们22台立式加工中心,他们定了一种名古屋的扩孔钻,说是扩孔钻,其实像绞刀,没有过横刃,见附件。给毛坯扩孔,单片余量2~3mm,客户制定的参数是80m,F0.3,但切起来很吃力,叫 ...

网友:
呵呵,由于机床设计因素是最主要的
振刀设计的时候是考虑的。
对于客户解决震荡的问题。
车和铣床的解决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千万不要把车的经验用到铣床上
我说铣床吧。
说是扩孔钻,其实像绞刀。这个刀有个特点是容削有空间要求
你把你的进给和转速计算,是不是他的容削合理,在不超过80%  的基础上,提高V是没有问题
材料硬度多少?合理的搭配V和F是最主要的。你从0.25开始测试。

网友:
关于振刀

你试试车床铣床切削半路将刀具运动停止,就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

曾经在一本加工书上看到过,关于线速度与切削速率,有一个振刀图谱.
通常情况下,加工者选择的切削参数会在振刀范围里,所以刀具刃尖易发振变钝

网友:
通常振动的发生都有一定频率,如果两者间的有一段段频率有叠加那就会共振了,而两者间断的频率不叠加那还会互相抵消,我们就感觉不到振动了

网友:
你的扩孔刀扩孔后的精度是多少?能不能测量一下,告诉大家。

网友:
关于线速度与切削速率,有一个振刀图谱.
通常情况下,加工者选择的切削参数会在振刀范围里,所以刀具刃尖易发振变钝

楼主:
基本没什么精度要求,在后边的第三序还有一把和它结构一样的刀具,直径是15.6,比这把刀大0.6。

网友:
与振动频率有关系吧

楼主:
我也觉的跟振动频率有关系,现在进给在F1.mm,这样是不是对绞刀的使用寿命造成很大伤害,毕竟绞刀一般进给是很低的。

网友:
我个人还有点补充,进给快点,主后角实际切削角度变小,会使震动变小,但提高转速是不行的。转速高了,切削力变大,震动就厉害,只能变小。

网友:
铸铁本身就不适合小走刀 表面越磨越硬。

网友(2009-06-14):
由于机床设计因素是最主要的
振刀设计的时候是考虑的。

网友(2011-09-03):
扩孔钻是一种非标刀具,这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专门定制的,它可以兼钻孔和铰孔两者功能于一身,带底刃切削的。
这种刀具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高速切削用的。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,RUT300 南通机床的 VMCL600,转速250 进给80用我司的刀具加工时振刀(用客户工程师自己做的刀具没有震纹),后转速进给更改为 s500 F250就好了!
我的理解是:客户自己做刀一般材料只会用国产的,而我们用的进口材料刀片的耐磨度、硬度等等都会优于国产材料。因此我理解楼主的困惑可能跟我碰到的这个问题有点类似。
不知对楼主是否有所帮助!

网友:
走刀量大了 压住刀了 所以不叫了  应该是这个道理  我看是刀具问题  他们的东西还不如扩孔群钻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