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侠:12CrNi3渗碳、热处理后最高能否达到HRC63-65

楼主(2008-11-03):
最近遇见一个12CrNi3的零件,要求渗碳、热处理后达到HRC63-65(渗层深度1.2-1.5mm),这与我们日常渗碳、热处理的12CrNi3零件要求相距甚远,因为我们平时处理的零件都是达到HRC58-62就OK了,这次的零件要求这么高,渗碳后只到HRC59-61,重复淬火冷处理后硬度却更底,不知有什么方法能将该零件的硬度提高?由于气氛炉针对该材料设定的强渗期碳势是1.33-1.37,所以无法人为地将碳势提高,再提高也会有积碳的可能,所以现在感到有点束手无策,请大侠们多多指教,不胜感激!

网友:
热处理本人门外汉,觉得是否可以从加快冷却速度上考虑,更换冷却介质;还有设计上是否有必要一定要达到这样的硬度和这么小的硬度范围。

楼主:
没有人理我啊,自己顶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回帖快了点,没有看到老兄的回帖。3 a1 F" j6 b# N' p+ }
这个产品是个老产品。以前用煤油滴注井式炉里渗碳,煤油滴量可以调整,所以表面碳浓度很高,淬火后硬度自然好。而现在这种设备早淘汰了,设计不管这么多,才不肯改要求呢,而自动控制碳势的炉子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高的碳浓度。另外,冷却介质已经是很好的油了,所以着急啊。

网友:
猫猫网友,我认为零件表面碳浓度过高没意义,低了又达不到足够硬度,确保零件表面足够碳浓度的情况下,是否可以考虑改用水性淬火液,或适当降低回火温度等。

楼主:
我们这里不允许用水性淬火液,回火是160度,也足够低了。只有请设计考虑了。

网友(2009-07-10):
有没有试试做深冷处理来提高硬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