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idworks2009的字体显示的过小或过大?

楼主(2008-11-03):
昨天晚上安装的Solidworks2009,发现安装以后我的windows系统字体都被修改了。
显示得不是过大就是过小。
这种问题有人遇到过吗?请问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A:
不知道,没用过,看看这样可不可以:右击桌面,选择属性,然后在显示的子对话框里看看最后一行 字体大小,选择普通

楼主:
不行啊,最后我只好使用系统还原了…………
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,没用过,看看这样可不可以:右击桌面,选择属性,然后在显示的子对话框里看看最后一行 字体大小,选择普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