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刀、滚刀的使用寿命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3):
高手们请来指教指教,拉刀、滚刀的使用寿命如何,一般多大量后要修磨,多大量后报废

网友:
我是看刀齿后刀面磨损情况定是否修磨,滚刀是磨损宽度.在0.2,或是加工出来的工件毛刺变大,变厚时;

楼主:
谢谢您的指教

网友:
我是做切粒机滚刀的厂家.拉刀,滚刀是否要修磨是看刃口的磨损程度决定的!切的粒子啊什么的,有长条(要求严时出现粉末)的情况时就要修磨了!也就是动刀,定刀的咬合的不好时就是要磨了!

网友(2009-07-03):
不太懂啊,不过学习了
感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