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色金属表面处理问题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4):
各位大侠,小弟这里遇到两个问题,不知是否有高手相助,
1:铝 ADC12 压铸铝  车削后不能有毛刺,这个工件有铣削工序,因为是车削中心,一次加工完成,加工上没有问题,但现在要求没有毛刺,设备是无法保证的,只有用其他的处理办法,我想到的是必须要用化学或者高温的方法,高温的方法不实用,因为不能变形,只能使用化学的办法,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这方面有经验,是否有资料,让我可以少走点弯路.
2:钛合金 表面要进行处理,处理有的结果要有颜色,需要的是蓝色\红色\紫色\大红色等等,这个表面处理要使用什么方法,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,最好是资料,
以上是小弟这面遇到的问题,因为我这里是对零件加工方面有一定经验,但对表面处理是个外行,还请各位大侠们出手相助,早日解决次问题,
要说明的是钛合金是医用钛合金,要对人体不能有反应.在这里谢过了,

网友:
1.对于铝的毛刺,可以采取电抛光的方法,比较精密了,但是,必须与化学抛光液配合,如果不是很精密,液可以采取高压液体喷射祛除。

2.你的钛合金,是医用的,若在表面着色,你必须提供你的表面处理要求的标准,这事情,有难度。着色没有问题,对人体无害,一般的表面处理技术提供者是无法回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