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10丝锥断在70mm深孔解决方法

楼主(2008-11-04):
求教:憨老马.羚羊及各位专业高手.
       本人在公司有一长轴零件Φ70X3500mm,加工过程中不慎把M10丝锥断在轴端70mm深孔里,本人考虑过电火花但零件太长没法加工.请教各位高手有那些好的手段解决这问题呢?
               先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指点

网友:
有便携式的EDM, 专门取断丝锥用的, 估计你只能买一台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:
       谢谢你的指点,但想多了解一下EDM是成套工具还是设备呢?广州的工具刃具店有售吗?

网友:
http://detail.cn.china.cn/provide/detail,1252169920.html
看看这个 。

网友:
有没有露头,露头就好办

网友:
有一个土办法,临时救急的,可以试试看,

用光面焊条,没有的话,把药皮清理下一段,焊条外面套几节瓷管,用耐高温的胶布包一下,

焊机开大电流,伸焊条进孔,打火,按住,断电,等凉下来,拧焊条就可以把断丝锥退出,

不适合丝锥斜劈断裂的情况,

网友:
电火花打出来就行乐

网友:
一个不错的办法,死马当活马治

网友:
EDM 是什么?谁来介绍一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EDM 就是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
电火花  或 放电加工机  百度里面有详细解释

网友:
断的太深啦,偶也想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呀
电火花不行吧,定位不好搞呀,

网友:
M10不应该有70那么长的, 70深的孔直径多大?
-利用断丝锥的排削槽,用尖嘴钳的爪伸进去慢慢拧出来. 已经有专门的取断丝锥工具, 原理大同小异.

网友:
如果没到底的话,就用硬料冲击,将中间部分冲掉,再慢慢处理,如果到底的话,就有8MM 的的硬质合金针磨坡口,上车床钻掉中间丝锥料,再将碎屑去掉就可以了

网友(2009-01-11):
取断丝锥

我公司专门生产取断丝锥机床,可取各种情况下断掉的丝锥,0538-6118761

网友:
穿孔机穿孔

网友(2009-05-12):
打碎,在找磁力划针取出,比较暴力一点,有时也管用,呵呵

网友:
用电火花加 专用的取丝器

网友:
专业工具可以拆卸的

网友:
焊接个螺栓  然后拧出来

网友:
找个φ8的圆杆,比照丝锥的排屑槽,前端焊三根短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