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压缸试验时的问题-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4):
液压缸试验的时候有震动,这个液压缸在出去的时候没有震动,回来的时候才有.
而且是在2MPa以下才会发出声音.以上就没有了.

楼主:
不知道有没有对液压缸故障排除方面的高手.我们把所有零件都重新弄了一遍,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.
补充下,回来的时候如果你使活塞杆旋转,也是没有震动的.

网友:
密封或者支承件太紧,磨擦阻力太大

网友:
磨擦阻力大了,而且有偏心。

楼主:
间隙小这个肯定的,因为是按照来图加工,不能再加大了,已经做到极限了~
密封和支撑都已经都磨过了.还是老样子.会不会是对方设计上的失误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装配后间隙??
标准极限可根据情况改变
根据你以上情况分析赞同3楼观点

楼主:
活塞是熔铜的,间隙0.1左右。紧肯定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