刀具磨损实验时,机夹刀具装几个刀片比较合适啊?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4):
准备要做刀具磨损及耐用度实验,我的刀具是硬质合金机夹刀,一个2齿机夹刀,一个4齿机夹刀,工件材料是TA15,请问在实际试验过程中,装几个刀片比较合适?要全部安装上,还是只装一片就可以了。(考虑到都装上的话刀具磨损实验完毕后浪费2个或4个刀片,太浪费了,能不能只装一个啊?)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好心人帮帮忙啊!

网友:
你是要验证什么?刀片、还是刀盘的?
刀盘设计,是为 整体考虑的,如果用一片刀片,刀盘设计的整体性能就不存在了,你验证了一片的效果又如何?

  你说:“考虑到都装上的话刀具磨损实验完毕后浪费2个或4个刀片,太浪费了,能不能只装一个啊?)”   装了4片刀片是如何会浪费?你是拿刀片在砂轮上磨吗?不是在做零件吗?

楼主:
我是想做刀具磨损实验,也就是刀片磨损实验,就是加工某一材料,然后使刀片磨损达到磨钝标准,如果我用的是PCD刀片的话,一个齿的话,试验做下来只需一个刀片,这样就节省刀片了,PCD刀片很贵的。所以我会考虑装几个刀片的问题,考虑成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