铣刀片的角度怎么测量啊?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4):
铣刀片实际工作时的前后角怎么测量啊?我的刀片是Kennametal的硬质合金刀片(型号是:EDCT180508PDERLD)、Kennametal的PCD刀片(型号是:BGHX15L5PCERGGT)和Dijet的硬质合金刀片(型号是:ZCMT100308R),有谁知道这三种型号刀片的实际工作角度的请您告诉我吧!谢谢!

网友:
楼主所要的参数,厂商提供的样本里应该都有啊!而且“肯纳”是不错的品牌,售后应该不错,楼主只要把自己希望达到的使用要求提给供应商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如果确实需要测量,可能要“万工显”或“投影仪”之类的设备吧!

楼主:
样本上没有。我问过了,也没有明确的答复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上班时间未能及时回复,回家后找点资料给你参考。

网友:
你先看看是否有帮助。

网友:
你先看看有没有用。

网友:
你先看看有没有 帮助。

网友:
网速太慢,要分开上传。

网友:
还有一部分。

网友:
刀片前后角和实际工作时的前后角不一定完全一致,应该还要结合刀把形态。仅代表个人看法。

楼主:
唐轲,谢谢你了。

楼主:
你已经工作了啊?
还有个问题:
准备要做刀具磨损及耐用度实验,我的刀具是硬质合金机夹刀,一个2齿机夹刀,一个4齿机夹刀,工件材料是TA15,请问在实际试验过程中,装几个刀片比较合适?要全部安装上,还是只装一片就可以了。(考虑到都装上的话刀具磨损实验完毕后浪费2个或4个刀片,太浪费了,能不能只装一个啊?)

网友:
实际前后角随着进给量与转速的比例变化,顺铣和逆铣也不同。

网友(2009-09-18):
关于测量刀片可以用测刀仪进行测量,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!储海军 021-66302300 15921199845

网友:
我这里销售老鹰,请联系机械社区站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