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e510/Fe430/Fe360是分别对应国内的什么牌号?

楼主(2008-11-04):
求教:只知道是意大利的材料牌号,请问哪位大虾知道对应的国内牌号是什么?先谢了

网友:
好像是 FE430 相当于Q255A到Q275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教:只知道是意大利的材料牌号,请问哪位大虾知道对应的国内牌号是什么?先谢了

Fe510/Fe430/Fe360是分别对应国内
16Mn/Q255/Q235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是ISO630标准的牌号,是国际标准。Fe对应Q275,Fe360对应Q235,Fe510的含锰量是1.6,大概对应16Mn。

网友:
漏了,是Fe430对应Q275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