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栅运用的讨论

楼主(2008-11-04):
光栅是一种重要的反馈元件,社友们如果用过,请在这里谈谈你的想法,内容没有限制,只要和光栅的使用有关,比如选型、安装、精度、注意事项等等,资料也可以传在这里。

楼主:
我先来说一种最简易的光栅运用,直接把条形光栅绷直,把光耦装在运动部件上。
要注意地方是:光栅的平直、绷紧,还有颤动,各位谈谈吧……

网友A:
光栅可以叫基尺测量机械上常用到。大体上分为敞开和封闭式两种,材质上有玻璃和金属。国外的有RENISHAW,国内的厂家就多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指教

网友:
好像机械链传动实验上面应用有光栅,不知道记得对不对!

网友:
光栅是精密的位置反馈元件,如果用在需要精度不高的地方简直是浪费

网友(2009-11-09):
现在应该是电子光栅吧,我公司的测量设备为英国产的电子光栅。

网友(2010-01-15):
国产的光栅好便宜,你用作定位检测反馈,精度有些浪费,一点都不觉得贵

楼主:
国产的光栅好便宜,你用作定位检测反馈,精度有些浪费,一点都不觉得贵
引用 网友B:

确实便宜,一卷一卷的买都不觉得贵。

网友(点评):
好像1mm 1元

网友(点评):
3元,雷尼绍

网友:
刚加入没有多长时间,还不会上传资料,能指导一下吗?

网友(2011-05-20):
光栅用于精密定位,据说一般的成盘的那种2块1mm。精密

网友:
车间里充满了水汽,会影响光栅的工作吗?我想是肯定的吧,光检测的准确性需要一个较严格的工作环境吧!

网友:
对,光栅的应用环境还是有要求的!

网友(2011-08-01):
正想选光栅做位置反馈呢,好像很贵吧,精度要求是缪级的,大家有推荐的吗,谢谢

网友:
有在高真空状态下工作的光栅和读头吗?知道的请联系。

网友(2011-09-08):
正想选光栅做位置反馈呢,精度要求是缪级的,需要圆光栅与直光栅。

网友(2013-04-14):
机床上有用吗?

网友(2013-06-02):
好像加光栅很简单?

网友(2014-12-01):
我是想弄一个1丝左右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5-03-07):
不知道做个1800线/mm的光栅贵不贵啊~

网友:
这个只是起到防护作用 何谈精度

网友(点评):
光栅是精密的位置反馈元件,如果用在需要精度不高的地方简直是浪费

网友(点评):
您所讲的应该是光幕,就是起到保护,多数装在型材架上的那种

网友(2016-02-25):
引用 网友A:
光栅可以叫基尺测量机械上常用到。大体上分为敞开和封闭式两种,材质上有玻璃和金属。国外的有RENISHAW,国 ...

国内苏州怡信也不错

网友(2017-01-24):
闭环控制

网友(2019-06-17):
我公司的产品用到直线和圆光栅,都是雷尼绍的

网友(2019-08-08):
光栅确实比较贵啊,但精度还是高。

网友(点评):
印象当中 0.002μm/..... 额,单位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