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数控刀具粗车可行么?

楼主(2008-11-04):
有些铸造件外表很粗糙,自己焊接的刀具寿命有限,不知道用数控的刀具核算么,请教了。

网友:
您可以选用立方氮化硼(PCBN)刀具,它还是很核算的。立方氮化硼的硬度比金刚石略差,但是比其它的合金要高,故耐磨性也是非常的好。初期的投入比合金刀具要高,但是平均到每个工件上比合金刀具要经济,并且可以提高您的效率,减少换刀的时间和次数。

网友:
可以粗车,有专门针对粗加工的断屑槽。如SECO的RR9断削槽——具有极强壮的断削槽,针对高进给量,适于加工难加工的铸件和锻件。
当然也要根据加工材料的不同,选择刀片的材质、涂层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,完全可以考虑用数控刀具替代,应用得当经济效益双丰收。

网友A:
To2搂,铸铁的粗加工,工况那么差,用CBN应该不太适合吧
To3楼,什么时候又来个山高的托,无聊

网友:
可以选择适合于铸铁的CBN,主要看结合剂,纯CBN韧性不好,加了结合剂,可以改善韧性!就是现在的PCBN

网友:
pcbn车灰铸铁没有问题,球墨铸铁就比较困难了。

网友:
谢谢,楼上的帮助强调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o3楼,什么时候又来个山高的托,无聊
只是比较了解山高的刀具,仅仅是举个例子。你觉得用什么刀具好,你也可以给楼主推荐。

网友:
这个可能还要看您的设备状况了,如果转速不够的话,数控刀片并不能发挥性能,如果设备没问题,几乎每家的刀片都能干粗车,看谁更适合您的情况了,包括交货期价格等,并不是大牌子的或价格高的材料就好,看到动不动就CBN/PCBN的推荐,不知道有多少用户能接受?不讨论那些不考虑经费问题的单位。

网友:
楼上的不知道用过CBN/PCBN没,多看看相关的文献吧!

网友:
数控刀具贵呀,没用性价比,你可以买个好的刀具来车呀,也不贵,百把块钱

网友:
我们用的三菱的刀片,刀片材料是UC5115,刀片的形状应工件加工需要而定,在大连CK6136上,加工直径是120,转速750,断续切削,效果还不错.

网友:
铸件的断续切削,CBN刀片是不合适的,连续切削,硬质材料CBN可以发挥很大的功效,铸件毛坯的话,不适合。三菱的Hi10t  Ui20t 都可以的。国内的也有,只要性价比最高就是最适合的

网友(2009-03-03):
应该跟刀具的材质和刃磨角度有关吧不是贵的刀就好用的

网友(2011-05-05):
关键看你铸的什么材料。如果是一般的灰口铸铁,或者是球墨铸铁都没问题。如果是那种硬度很高的特殊合金钢,外表面又粗糙,那只能用CBN了。

网友:
现在手磨和专用刀具的价格是差不多的

网友:
怎么不说具体工况,害的大伙瞎子摸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