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配销子冲铆,是冲在接缝上吗?-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4):
装配圆柱销后,技术上要求三点冲铆。冲铆是冲在接缝上吗?谢谢!

网友:
对,应该是120度均布。

网友:
应该是冲在被定位的机体上,因为圆柱销孔深通常比销子长。
按技术要求,定位销应该进入孔内,那你怎能在接缝上冲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