量具精度是其最小刻度还是最小刻度的一半啊?

楼主(2008-11-05):
量具精度是其最小刻度还是最小刻度的一半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量具精度是其最小刻度还是最小刻度的一半啊?

楼主说的应该是其的分度值吧?

楼主:
恩,就是指分度值精度是分度值还是分度值一半啊?

网友:
精度是个很凡的概念,一般来讲设计量具的原则是总误差是分度值的1-2倍

量具的精度指标有很多,重复性,灵敏阈或灵敏限或灵敏度,回程或滞后误差,

网友:
我认为应该有两个说法,分辨率和精度

分辨率指最小刻度值,

精度表示的应该是和测量值和实际值之间的数值。

平时说的精度,都是量具的分辨率。

网友:
呵呵,如果量具采用了电子细分,目前的电子细分能到达很高的指标,可是精度(指实际测量精度)却会差很远的!就如三座标一样,你可以看所有厂家的样本,光栅尺的细分和精度完全不一样的,并且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的!不要被不良销售人员所蒙骗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