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画图求助

楼主(2008-11-05):
请看图片  请帮忙啊!

网友:
刚开始学 还不会

网友:
很简单

一个是拉伸切除  一个是扫描切除。 后者较复杂,得先添加一个螺旋线

网友:
建议使用ug,solidworks做螺纹不是太好。

网友(2008-12-08):
入门级的东西呀

网友:
应该用到拉伸、扫描、旋转切除这几种建模方法

网友:
简单的画了一个,楼主看看是这样的吗?

网友:
拉伸切除是不是还的有个工作平面啊

网友:
昨天在优酷上倒是见了这个视频,关键词是:solidworks 视频。不过画面不太清

网友:
solidworks 。到是看过。现在用不上。就没学。。用PRO/E....UG就比较好画

网友(2009-04-15):
关于盗版的SW2008异型孔,没有标准库,怎么处理,是安装的问题吗?
请指导。

网友:
入门级的东西,用旋转、切除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回复11楼的朋友,谁说盗版的2008没标准件库呀,是你不会装吧!我怎么有的呀!
SW的确很好用,上手很快,一般工业用够了,感觉没啥个必要学UG和PROE,是人用软件,不是软件用人,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了,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用而已!UG和PROE能画的SW一样能画!还有点想说明,本身SW 和UG/PROE就不是同一档的软件,SW也有高端的CATIA呀!那CATIA和UG/PROE能比吗!各有千秋!能用好就行了!一种软件能用到它的30%就已经不错了!个人认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