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M表的管理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大家对材料编号,图纸编号,外购件编号,紧固件编号和BOM表的编制有什么高招?跟我讲讲
我们的研发部门太让人头痛了!

楼主:
比方说:
零件图纸编号  设备号+模块号+零件序列号+版本
外购件        类型号+品牌号+序列号+版本
紧固件        类型号+参数代码+版本
模块装配图    设备号+模块号+版本
总装图        设备号+版本
这样不好管理多了.

网友:
看你们企业怎么规定的,可以采用白氏编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有资料吗?能不能简要的说明一下?

网友:
这个看你们公司自己规定,没严格的国家标准的

网友(2008-12-26):
这个每个公司的编码法则都不同的,你们有这个要求,应该有法则啊,对着法则去编就好了,如果没有的话,你就得去找下同行们,去借用人家的法则吧,自己来做可不是小工程

网友(2009-03-10):
有SAP or ERP么

有SAP or ERP么

系统里可以维护bom表格,查询还更方便,更准确,数据不会丢失。

网友(2009-09-03):
使用SAP不错的

网友:
直接使用sw中的BOM管理插件~

网友:
SPA有BOM插件吗?谁能提供啊?

网友(2010-09-16):
我们这里也一样,头都大了

网友(2015-12-01):
高科技的吧

网友(2016-07-29):
你们公司用的什么ERP软件?另外图纸一定要加版本号控制,有改动必须下发更改通知单。

网友(2016-10-29):
这个每个公司都有模板的。

网友(2017-08-29):
SW里面就有插入明细表,可以套用公司的模板,一开始就是公司提供的,每个公司需要出的图可能就是不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