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!学UG中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8-11-05):
为什么在设计特征里只有孔,没有长方体,圆柱,圆锥呢?在哪里有啊?谢谢了!

楼主:
哦,对了,我用的是UG NX 4.0,刚学,很多地方都不懂啊!

网友:
有的
你说的圆柱什么的都有的
你还有好多命令没调出来呢!
你可以右键单击标题栏的空白出
然后就有很多命令行出来了

网友:
在哪些工具条的尾巴有个小三角,你点他就可以把那些命令调出来

网友:
你没调出来

网友(2008-12-25):
你在命令栏点右键就可以查看啊

网友:
软件都是大同小异 学习东西要触类旁通   还有搞个图片也要3.71M 太大了

网友(2009-06-07):
学习 学习 我是菜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