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80TD显示非法数据

楼主(2008-11-05):
求助广数980TD,X轴对刀输入实际尺寸时,显示非法数据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回参考点后再对刀,或用MDI 输入G50X0Z0重建立坐标系后再对刀也可。原因是X轴对刀输入实际尺寸与机床现坐标大于机床默认值。

楼主:
根据你的提示,我的问题解决了。谢你了“老学员”大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