轴承工装可以用不锈钢做吗?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见到用不锈钢做的的轴承工装,总感觉不打对头,怕敲毛轴承,但同事却说没事,说很平敲上去没事,我想万一手一哆嗦,敲到轴承面或孔边,……?
各位指教了。

网友:
最好是买轴承厂家的工装,
而且,除了特殊场合,设计的工装应该避免敲击的发生。

楼主:
谢谢版主。
一般都是用压力机压装,手动的,一下一个内圈,一下一个外圈。

专业的工装买的话,估计成本太高,都是自己设计的。请问,一套大概多少价格?

网友:
这个,我也不清楚。
省钱的话,先到人家那看看, 回来自己设计,委托一些专业厂家作就行了。

网友:
可以做些套筒,买拉马 很便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