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谁知道高锰钢和高铬铸铁的配比和配方

楼主(2008-11-05):
我公司主要生产高锰钢和高铬铸铁,但是成品会出现不耐磨和断裂现象,请问有没问题解决。
如果有必要可以高薪聘请技术指导顾问

网友:
高硬度的碳化物要与硬的基体相配合才能表现出高的耐磨性。软基体不能对碳化物提供支承,碳化物在磨损时易受剪力而折断,难以发挥抵抗磨损的作用。高铬白口铸铁中各基体的显微硬度是:铁素体 70-200HV、珠光体 300-460HV、奥氏体 300-600HV、马氏体 500-1000HV,可见马氏体硬度最高,所以一般希望获得马氏体基体。
    常用马氏体基体高铬铸铁磨球的化学成分是:C2.0%-2.4%、Si0.3%-1.0%、Mn0.3%-0.6%、Cr15%-19%、Mo0.25%-0.85%、P、S<0.06%。奥氏体基体高铬铸铁磨球的成分,除含锰量控制在1.0%,含铬量增至23%-27%外,其余元素的含量可基本上不做大的改变。

网友:
高锰钢虽说有一百多年历史,生产并不容易。主要是产品质量时好时坏,不稳定。我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接升企业的管理水平。严格控制化学成份和热处理工艺。不合格产品坚决不出厂。否则,工厂都可能赔进去。

网友(2009-12-30):
关键是生产工艺,成分是次要的,合理的工艺就是成品率高。待遇说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