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阀怎么样清洗?

楼主(2008-11-05):
伺服阀怎么样清洗?能否使用汽油或含氯清洗剂?

网友:
液压元件用煤油清洗

网友:
伺服阀最好不要擅自拆洗,特别是进口的,送回厂家维护
液压元件用汽油洗好,就是伤手,所以改用柴油或煤油洗

网友(2009-03-15):
伺服阀的密封更换,需要注意什么

网友:
我公司伺服阀清洗一般用的煤油,拆卸、装配伺服阀时一定要注意先后次序否则极容易将伺服阀拆坏。

网友:
这个有难度,同意3#,还是做好保养工作比较合理。

网友(2009-04-17):
伺服阀比较娇气,一般是不能自己进行拆卸的。可以返回厂家进行维护。

网友:
煤油比较好,或者用柴油,价格便宜挥发慢.呵呵

网友:
国外的最好返厂去维护,一般都在几个um,不好掌握。

网友:
柴油或煤油

网友(2010-11-08):
我们用汽油洗,也有的地方用煤油或酒精清洗。关键是清洗剂要污染度很低。需要5级以下的。

网友:
拆过几次 装上就没用了,阀卡了的话 用氧气吹吹或许 还能用

网友:
伺服阀最好不要擅自拆洗,如果是进口的,送回厂家维护,
液压元件用柴油或煤油洗

网友:
伺服阀一般用户最好是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的,要到专业地点或厂家维修,有的品牌的伺服阀带自动冲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