镰刀弯是什么.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在摆渡和谷歌都找不到.

网友:
板带轧制过程中,由于压下的不平衡和金属材料本身的某些因素,导致轧成的产品不呈平直状态,而是形成像镰刀一样的弯曲状态,俗称‘镰刀弯’

楼主:
多谢楼上。

搞了N年电子,现在刚开始搞机械一头雾水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