锥形电机上用于固定调节刹车盘(兼风扇)的一个零件---如图,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这是锥形电机上用于固定调节刹车盘(兼风扇)的一个零件,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,第一张是整体图。后面三张是我拆卸开的零件图,第三张图的内径为M33X1.5的螺纹,外径为带锥度的光滑面,而且在轴向上还开约2毫米的间隙,第四张内孔与上一张配合,也带锥度。问题是为什么要做成这么复杂,道理在哪里?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安装和拆卸方便,也可以保证同心度和压紧力,加工也比较简单,那个片应该是防止退丝用的

网友:
开槽可能是为了调整刹车间隙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,零件的最大外径为80mm,薄片和最后一件是安装后焊在一起的,如果不细看,以为是一个零件。

网友(2011-04-19):
这是锁紧螺母,是河南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