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改镜像后的特征属性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今天一个同事问我一个镜像的问题:就是特征镜像后,如何把原来的特征删除,而镜像后的特征不变,我知道pro/e 里只要改变从属关系就可以,而SW里不知道在哪里改,有人知道吗

楼主:
勇往直前:您做的不对啊,我要的是原特征删除,镜像后的特征不变啊

楼主:
没有人回答阿

楼主:
没有人解决阿

楼主:
还是没有人回答阿

网友(2008-12-22):
在镜像件里面选中文件点击右键,选择列举外部参考引用,然后会出来一个对话框,选择左下角全部断开,修改原件,镜像件就不会变了(不知什么原因,有时对话框出不来,多试几次,或换个图试试)

网友:
把外部参考引用全部断开,再修改应该就可以吧!你试试看

网友:
你修改镜像后特征干吗,首先你要明白你的某些要求是相当荒诞无稽的。

网友:
用曲面切除

网友(2009-03-31):
有个简单的方法。你镜像时,把原“特征”,作为实体,来镜像,并且不合并。镜像后,隐藏原特征。

网友(2011-11-22):
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,也期待解决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