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画斜齿轮啊?初学者

楼主(2008-11-05):
谢谢啊,小弟刚学。
那位帮帮忙?
不用插件的、

网友:
法1、用caxa画一个齿轮的截面图,当做草图导入solidworks。
再做一个与上一个草图平行的齿轮截面图,错开一定的角度(最好看一下转换实体引用命令) ,放样就可以了。
法2、先画一个直齿轮,然后扭转一下。
 这是我用过的方法,可能比较麻烦,也不精确。希望高手指点!

网友(2010-01-19):
用放样命令画出来的斜齿轮不是一个真实的斜齿轮,只能说是形状相似

网友(2011-06-11):
用插件多好呀。

网友:
有现成的插件,为什么不愿意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