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步对开式夹具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我的一个产品(机床),移动夹具类似于虎钳,V形钳口,要求夹紧工件(轴)与主轴同心而且夹紧力很大。
我现在用的是单边开合,不是很合理。两边同步的最合理。
我也有一种同步的设计,但是工艺性不好,所以偶尔用。
请高手指点简单可靠的结构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!

网友:
对开式气动夹具

网友:
双爪卡盘如何呢,液压的也好

楼主:
类似于车床的主体框架,夹具在滑台上。必须是开式,长件上下料方便。

网友:
类似于这种结构???楼主你可以把你的产品发张照片上来让大家看一看吗?猜来猜去的~

楼主:
谢谢西门大侠!
就是类似这个结构,但是我想解决以下几个方面:
1.夹紧力很大。我用直径160的油缸,液压压力大于50公斤。所以,刚性和强度要求较高。
2.从你的图片上也可以看出,单面张开就严重影响了钳口张开的范围(空间有限),工件直径大到一定尺寸时,从上面无法装卸工件了。
3.单面张开的结构,调整麻烦,因为我的工件要求定心。夹紧不同直径的工件时,中心不能变,而且有一定精度要求。。

网友:
我提一个方案吧,你要是方便提供床子的导轨宽度等相关尺寸,我可以帮你细化设计,免费的。。。。呵呵

楼主:
太感谢了!
几个相关尺寸:夹具安装基面的长X宽为600X300,中心高170。夹紧油缸活塞直径130。
说明:1.长度方向油缸可以伸出。
      2.钳口拆卸、调整方便。
哈哈,不好意思,好像给你下设计任务书一样。

网友:
好的,我抽时间弄,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些。弄好了图纸我会发上来的

网友:
请教两位大侠,这个重复定位精度能保证要求吗?是否每一夹都要调整?

楼主:
感谢西门大侠慷慨!
回钨锰合金:重复精度是个难点。而且还要夹不同的直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重复精度加位移传感器就可以解决,用电磁比例阀,闭环控制!
成本有点高哦

网友:
中心高170。夹紧油缸活塞直径130。

油缸直径有点大,不好在夹具上面固定,你给我一个油缸的安装尺寸。算了,这个部分留给你吧。你要加持的零件直径最大多大??公差多少?最好有个轮廓图。

楼主:
西门大侠辛苦了!
夹持零件最大直径110,圆棒料或管料。公差没关系,因为我用的是V形钳口,重复精度好就行了。

网友:
机械结构重复定位精度应该能保证吧。但液压气动的安全系数高吗。万一松了,会不会出问题啊。气动肯定是用不了吧。

网友(2010-11-18):
气动上下夹紧,怎么同步啊

网友:
考虑了好几种方案了,结构都很复杂,空间不够。

网友:
合理利用,学习学习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1、看楼主回帖零件的加工前状态应该是棒料或者管料了
2、楼主您希望的夹具重复定位精度要求达到多少?
个人感觉0.5之内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了,楼上大侠的照片很好,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

以前用过的精密定心台钳夹具发个技术参数上来,钳口可以换,不过这个是手动压紧的,当然可以改成液压夹持的
(品牌就不说了,以免有做广告嫌疑,要是谁需要了解详细就跟帖留言了)

另外贴照片的大侠以及楼主将夹具弄好后能不能将总装图贴上来,学习学习

网友:
你可以参考一下桂林机床附件厂的中心虎钳的结构。中心虎钳专门为夹持轴类件设计,V型块定位,重复定位时定心精度高,钳口同步对开,可夹持不同轴颈的工件。

网友(2013-12-12):
高手如云呀.

网友:
长见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