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种加工木料的刀具是焊接的,该选用什么材料?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有种加工木料的刀具是焊接的,如果想要自己制造应该选用什么刀具材料?如果用高速钢是否要考虑焊接后退火?
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帮帮忙!

网友A:
看你要加工的效果了,还有就是什么木材!
好木材,好效果,建议你弄一把PCD刀具,价钱不是很高,非常耐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要加工的效果了,还有就是什么木材!
好木材,好效果,建议你弄一把PCD刀具,价钱不是很高,非常耐用。

我加工的是桦木  只是把木材加工成锯末没什么要求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