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细长轴的加工问题----如图,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请问这么长的轴又这么长怎么保证他的直线度呢?还有在这么细小的轴上打孔怎么保证它的角度关系请高手帮忙

网友:
用纵切车削中心。
直线度很难保证,因为这个零件平放着都会变形的。。

网友:
除非把他拉直。。。

网友A:
楼主,方便的话能告诉长轴的

网友:
都是这么尖端的问题!想不长见识都难!

网友B:
不是轴是管件啊?
如果是轴的话,车完再上无心磨,但现在是管,可能会变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是轴是管件啊?
如果是轴的话,车完再上无心磨,但现在是管,可能会变形。

呵呵,酒侠看错了,是棒啊!右边视图的标注是有问题的,看下公差的标注

网友:
按照楼主的标注两孔的夹角是个封闭尺寸

网友:
应该是18毫米的直径吧,8毫米直径打3组9个3毫米孔那强度根本没法保证,整个零件从毛坯到成品安装使用自始至终不能水平必需竖直呀.就是高强度复合材料也不能保证0.1的公差

网友:
打孔很容易,
做个旋转工作台,
就是工装成本不低。。。

网友:
晕死  批量加工用拉丝啊  直接拉出来然后打孔就好了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呵呵,酒侠看错了,是棒啊!右边视图的标注是有问题的,看下公差的标注

三个角度都是120度+0.2/-0,不光封闭,还有0.6的公差那里去找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三个角度都是120度+0.2/-0,不光封闭,还有0.6的公差那里去找??

呵呵你们就别挑我标注的刺了,为了这个零件头都大了,应该去掉一个角度标注的呵呵不好意思!请问下用线切割可以办到吗?要是不考虑粗糙度要求的话。
清各位献策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方便的话能告诉长轴的

请问阁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无心磨加工!
我这里有很多做深孔钻头的,长径比估计也就你的样子吧,大量生产。
3-3的孔不是很难,就不讨论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忙

网友:
我们讨论一下

网友:
加我的QQ296749466讨论一下我接触过这样的活

网友:
这个不是很难做的啊。公差都很大

网友:
可以在纵切机上加工,径向小孔也可以一次加工出来,纵切机上有动力刀具。

网友:
我们专业做这样的轴类零件,而且长度更长,这个好做的,而且我们做这样的轴都是要热处理的,硬度55以上,直接用拉丝料,矫直切断,精密矫直,无心磨加工,钻孔夹具可以做成类似六角螺母样子,隔一个平面做一个钻套,翻3次加工孔,按我们浙江人的工艺,这个夹具的成本绝对控制在500元以内

网友:
无心磨,使用钻孔胎具,应该不是很难的

网友:
光杆的话有成品可以买 不过材料好像是SUS404 ,打孔就比较难了,属于气动件(气筒里的一个滑杆,类似打气筒结构),用的最长的有1.6m多,如果用的上留言。我给你联系一下

网友:
无心磨加工是没问题的。孔也好加工,楼上几位说的钻模都可以保证。
但是,担心你钻孔位置的强度。从图形上看不出什么,是因为你的图纸比例不对。
把比例搞正确了试试看,很吓人的。

网友:
这么高难啊!小女子我还得多学啊!这回这是长了见识了!谢了

网友:
长见识了,一直以为这样的轴用冷拔杆就行

网友:
楼上说得很对,直接用冷拔料加无心磨就可以了,就是不知道内孔加工会不会有困难.

网友:
看材料吧,那么细长加工要有辅助支撑??

网友:
就感觉孔加工完后,轴还有强度没

网友:
用走心机没有问题

网友:
光杆有的卖

空靠模具保证

强度是个问题

网友(2011-05-25):
呵呵,两年前的帖子了,不知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?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

网友:
有点难度

网友:
没必要 那么麻烦    上磨床  用跟刀架子  每次进给量不要太大

网友:
我看来看去都是根实心棒,匀布三个直径3毫米,深3毫米的小孔.怎变成了管?

网友:
直线度很难保证吧,1米长的棒子,很容易变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