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性攻牙参数设置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请教高手刚性攻牙参数设置,我用的机床是04年日本进口的数控镗铣床,FANUC--16 oiMB系统.
当时买时未选购刚性攻牙功能,现在我查资料找到9000号参数来开通此功能.但在执行刚性攻牙
时主轴振动,后听说还要修改一组刚性攻牙相关参数,请教懂的多多指教!!!!!!!!!!!!

楼主:
有懂的吗?帮帮小弟了啊 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请教高手刚性攻牙参数设置

请教高手解释一下,下面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?

表1 刚性攻丝参数表
功 能 参 数

攻丝最高主轴转速 N0.5241 - N0.5244
主轴与攻丝轴的时间常数 N0.5261 - No.5264
刚性攻丝轴回路增益 N0.5280 - N0.5284
刚性攻丝时攻丝轴移动位置偏差量的极限值 N0.5310
刚性攻丝时主轴移动位置偏差量的极限值 N0.5311
刚性攻丝时的攻丝轴停止时的位置偏差量极限值 N0.5312
刚性攻丝时的主轴停止时的位置偏差量极限值 N0.5313

网友A(2012-05-19):
这么厉害能找到9000参数,能不告诉我怎么样找到9943参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厉害能找到9000参数,能不告诉我怎么样找到9943参数

新系统9000号以后的参数修改无效~~

网友(2014-04-11):
有没有那位大神指教一下,我是用OKUMA的机床,这种机床有没有刚性攻牙指令啊,请指教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