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汽油机缸头运行3小时后,进气们漏气

楼主(2008-11-06):
汽油机缸头运行3小时后,进气们漏气

运行前已经做试漏检查,不漏,  缸头温度222℃,,10几台发动机都是次情况

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,,,急!!!!!!!!!!!!!!!!!!!!!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气门间隙过小,运转一段时间后,气门受热变长导致气门关闭不严?????

网友:
详细说一下现象及问题发现过程,最好有问题零部件的照片!

网友:
用了水货气门口了,以前遇到过。

网友:
水货太多了,浙江那里的小厂多的是,要什么牌子就给你砸什么牌子。

网友:
如果是水货的话排气门应该更容易损坏啊!!!!!

网友:
3小时后,机油温度可达到80%%dC以上。具体什么原因,分解分析才知道。

网友:
假如一批都是这样,重新调整气门挺杆间隙,再试再说,

网友:
看是不是缸头上的气门锥形崁块~~~~

网友:
现在的小厂 杂牌子太多了,用的时候还是小心仔细点好

网友:
可能是进气门的油封漏机油,使得进气门处烧机油,形成积碳,造成漏气。

网友(2008-12-23):
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:
1、汽缸头222℃温度比较正常,检查汽缸头气门座圈的跳动,
2、检测漏气前后气门线、杆部的跳动,
3、气门座圈、气门的材料是否符合要求,
如上述检测都合格还漏的话,就需要对气门和气门材料进行更换。

网友(2011-10-24):
一般进气门座圈的材料也都比较差一点,所以要注意,换跟好的材料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