冲不锈钢遇到问题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6):
冲不锈钢遇到问题---请教我现在冲的是304进口不锈钢钢带,厚度0.15mm(镀过镍)刀口用的是SKH-9材料!一分钟150冲次,冲了两万冲次就会出现毛刺!是润滑的问题还是刀口的问题!???还是别的原因呢?最头痛的是没电镀过的料冲10万冲次都没问题,镀过的冲2万都有那种情况了,按照这样的比例应该是刀口的问题吧!我现在想改用钨钢的材料!不知道适不适用?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!谢了!急!!!!

网友:
电镀,表面镀镍,镀镍表面硬度很高的
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一定要镀完了再加工,加工好再镀镍有问题吗?
用钨钢的镶刀口肯定比高速钢的来的耐用,模具的装配也很重要!观察零件毛刺是否均匀,确认模具上下模刀口同心!

楼主:
OK

之前是没电镀过的,冲的没什么问题,冲好电镀的话会出现很多问题,比如说产品变形,镀的工艺不一样,由于我的产品比较小,又挂镀不了,可以的话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,我镀成料带都几十块一公斤啊,,。,。
按我这几天的实验,我估计模具不是很大问题,不过影响还是有点的,模具是飞边成型剪落,产品毛刺是跟着下模的,出现的毛刺几乎都均匀,。

网友:
润滑和模具材料硬度问题

网友:
明摆着的事情,相信你己经找到答案了。

网友:
还有我想知道的是楼主是先冲的那没镀的材料也就是10万次还是后冲的?

楼主:
现在还没解决这个问题啊。/换了钨钢还是有毛刺,不过比没换之前要好很多,电镀跟没电镀冲起来差距实在太大了,冲出来的毛刺都不一样,。
是这样的,比如说我磨了刀口冲不电镀的10万冲次都没有很明显的毛刺。然后我在磨刀口冲电镀的冲了1万冲次,竟然比冲不电镀的10万冲次的毛刺还要大。

楼主:
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问题。每个人都会说怎么可能不行呢/。其实真正做起来才知道的。

网友:
应该想到的都做到了,那也没办法了,及时更换吧,还是想其他办法吧。冲慢点呢?换个思维杂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