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工不锈钢304用何刀片型号-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6):
我厂加工一批不锈钢(304)螺纹4"*4牙,加工中先后选用YT5\YT15\YW1\YW2刀片都无法正常加工,现向各位师傅请教选用何种刀片可以加工?谢谢!

网友:
建议选用涂层的,或者陶瓷的。当然主要还是看您的需要!

网友:
物理涂层的螺纹刀

网友:
选择进口的涂层螺纹刀片就行了

楼主:
谢谢,我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