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一个液压缸,螺纹缸筒壁厚计算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6):
各位大侠:
小弟,正设计一个液压缸。使用内螺纹的导向套,螺纹强度已经计算过了,满足要求。
可是,小弟感觉缸筒螺纹段的壁厚有点薄(纯粹感觉),不知道各位有知道,带内螺纹缸筒
的壁厚怎么计算的吗?另外,缸筒的内螺纹的长度有什么要求吗?

小弟,垂耳恭听!

网友:
导向套前端不是有密封么?这样,螺纹段就不会进油,不进油的话就是没有压力,所以,你算的时候只要算拉力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OB的回复!
不过,那样可以计算螺纹的强度。
而我,想知道,这段螺纹缸筒的厚度,怎样计算。
另外,除掉螺纹的有效扣数,其螺纹长度怎样定?根据结构定?

网友:
你可校核螺纹退刀槽的抗拉强度是否OK
根据你的工况等实际情况10~15圈都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羚羊大姐的指点!
我可以理解为,验算退刀槽的环形面积的抗拉强度是不是?
另外,羚羊大姐
手册上都是,缸盖外螺纹连接的缸体螺纹的强度的公式。
如果,是内螺纹连接的导向套,其螺纹强度公式是否和其一样啊?
另外,应该核算缸体的螺纹强度,还是核算导向套的螺纹强度?
谢谢,不吝赐教!

网友:
回5楼:
1)我可以理解为,验算退刀槽的环形面积的抗拉强度是不是?对
2)对螺纹强度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,选材料较弱的进行计算。

楼主:
谢谢!
羚羊老大的指教!
小弟,受教了。
咱们社区有液压气动手册吗?

网友(2009-03-23):
我需要的是法兰形式的,不过也算学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