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H716E坐标轴超限位报警有哪些可能的故障?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6):
汉川立式加工中心XH716E
铣圆,挺大的 直径有半米左右吧  刚铣一点的时候走了没几刀就有报警
报警一闪就没有了 查看报警履历是坐标轴超限位
每次都是在这个位置附近
怀疑Y轴限位开关被铁屑碰了 可是清理了之后还是坏
一开始 坏了 之后手轮摇回主轴重启自动加工还能过去这个点 现在一点也过不去了

大家都给会诊一下 可能的故障在哪里?
多谢了
急用

网友:
那就用手轮摇到那个位置附近来回动动看,监控那个限位开关的状态,如果确实是开关误发信号,那再找原因。
我遇到过只要动一动开关线就发误信号的情况。

楼主:
那个位置一报警的时候 监控画面就回到报警画面了 没有办法监控
后来找了图纸 一次短接 每一个开关 看短那个的时候不发生故障
-X开关有问题 后来证明

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短接 因为不明白图纸上画的一个类似插头的东西是什么
后来师傅短的

谢谢螺旋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