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丝 ER309问题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6):
各位大侠好,我不是学焊接的,今天遇到了一个焊接问题:在一个机械加工面上堆焊一层金属,焊丝牌号为ER309,我想问一问这是什么焊丝,字母和数字都有什么含义,另外这层金属是为了增加耐磨性吧.

网友:
这种焊丝基本成分与焊条A302相同,是23Cr13Ni型的.常用于焊接异种钢或堆焊

机械加工面堆焊ER309的目的应该看你的加工件用于何处.通常堆焊层的作用有1:提高耐腐蚀性,2:提高硬度3.增加耐磨性

网友:
2楼大侠回复的很详细,感谢!

楼主:
非常感谢新堡人大侠的详尽回复以及版主的关注.应该是不锈钢焊丝吧,客户说堆焊层是为了增加耐磨性.ER有什么含义吗?

网友:
ER没有什么其他含义,就是代表不锈钢焊丝,

网友:
代表实心不锈钢焊丝

网友:
看看这个资料或许有帮助
http://bbs.cmiw.cn/viewthread.ph ... 4%D2%D5%C6%C0%B6%A8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天思大侠的联接,目前我下载不了.

网友:
ER309属于25-13型不锈钢焊丝,在加工面上堆焊ER309可以提高耐腐蚀性,不会提高耐磨性(因ER309较软)。关于型号中字母、数字的含义等,可参考社区的一本书:
不锈钢及蚀耐热合金焊接100问
http://bbs.cmiw.cn/viewthread.php?tid=8845&highlight=%B2%BB%D0%E2%B8%D6%BC%B0%CA%B4%C4%CD%C8%C8%BA%CF%BD%F0%BA%B8%BD%D3100%CE%CA

楼主:
非常感谢玉子大侠,西北方大侠及各位大侠的回帖.这个牌号的焊丝原来是美国牌号焊丝,特别感激西北方大侠提供的资料.另外,ER309对应的中国牌号是什么?

网友:
ER309(H1Cr24Ni13),抗裂性及抗氧化性优良,适合焊接同类型不锈钢、异种钢、高铬钢、高锰钢等。
E焊条或焊丝,R不通电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大侠的讲解,我终于弄明白ER309的含义了。再次对各位大侠的热心表示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