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3150滚齿机原理-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6):
由于厂里老师傅走了.丢了一台滚齿机,现在是无人能懂....
说明书也没有...从哪儿下手来学啊......希望高手们能帮帮我.指点下

1:怎么床子开起来自动进给时,刀架没有运动?
2:计算时abcd四个挂轮是分别指哪四个,里面还有一个ef轮又是哪两个?
3:刀架侧面有一个60-30-0-30-60的角度分隔的东西,那个是什么意思?30是代表转过多少度了?
4:以此滚刀为例:  m    3.75   a   20`             y 3`06'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                 88(1.8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模数 3.75   压力角20度 (刀具的螺旋角吗?)       精度        (看不清是88还是1.88,什么意思代表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度06分)

附图里哪几个是abcd那几个轮,可以指导下吗?
为谢!

楼主:
Y3150滚齿机原理

Y3150滚齿机,在挂轮箱内,abcdef都分别指哪几个轮?
为什么自动进刀不能用?是这个箱内少挂轮吗?
刀架上60-30-0-30-60,每30表示转过多少度?刀具是左旋是是应该转向上还是转向下?
有没有Y3150滚齿机原理图和说明书可以提供出来供参考啊?
因为我不是搞机床的,现在厂里的Y3150滚齿机没人能懂.请前辈能不吝赐教,谢谢!
附图为挂轮箱内照片

网友:
你找一个会做滚齿大技术工人就好了,一般的都会啊
  楼主的问题也太肤浅了吧,纯粹是一个外行啊

楼主:
是啊.我就是因为不懂.才来问啊.
如果我懂我还不问呢.
我没有搞过滚齿机,所以不知道.....

网友:
建议联系 杨善梅 大侠,她是齿轮传动的版主,相信他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~~~~~~~~~~~

网友:
Y3150滚齿机

Y3150滚齿机,我的滚齿机也是这种的啊

网友:
我也是外行!来学学!

网友:
这种滚齿机我用了二十几年了,但我不知道该给你怎么说呢,左边那组的挂轮是分齿挂轮,中间最下边最小的是A   往左走是B,C和B是在同一根的轴上,A和B咬合,D在左上边和C咬合,加工正齿轮的时候刀架头向下,摆好滚刀的螺旋角,刀架上的刻度有两边,固定的那边每格是一度,另一边是分,30就是指30分,每小格6分。我这种说法不知道你能不能懂。

网友A:
根据你提供的照片看,左上方两个相啮合的齿轮是e f轮(M=2的挂轮,照片上两个挂轮都是36齿,也就是e/f=36/36=1)是e轮在下方,f轮在上方.同时e轮的外面还有一个齿轮,那个齿轮就是分度挂轮当中的d轮.中间挂轮架上的那个是介轮(是最大的那个齿轮).介轮右边的那个是分度挂轮的a轮,正常情况下分度只用两齿轮挂加一只介轮就可以了.分度挂轮用两只时,就是你照片上的那种挂法.中间最大的是介轮,不过这个也不是一尘不变的,有时介轮有可能比它们小.当使用四只挂轮时,就不用加介轮了.正好是a/b*c/d.

本机床滚直齿时用小的离合器,(也叫小套),分度是24*Z刀/Z工,如你加工23齿,模数1.5,刀子用的是国标滚刀(右旋滚刀),那么分度挂轮是;i分=a/d=24/23,中间加一只70齿以上的挂轮做介轮.如果是滚斜齿的话,就要用大的离合器(也叫大套,中间另外还有一个带单键的铜套与之相配合且是滑动配合的),机床的分齿定数是48,那么分度挂轮是i分=a/d=48*Z刀/z工,,Z刀是滚刀的头数,Z工是所加工工件的齿数.算法同上面的直齿.

滚斜齿时就要使用差动机构,差动机构位于齿轮箱的侧面,,侧面最上方的方头是机床工作台的光杠.方头下面第一个轴就是差动挂轮的主动轴,上面挂差动挂轮的主动轮a1,挂轮架上挂的是b1,c1.且b1挂在里面,c1挂在外面,两只挂同挂在一根轴上.最后一个是差动挂轮的从动轴,挂的是d1,差动挂轮的计算公式是8.3556346sinβ/mn*Z刀,(式中β是工件螺旋角.mn是工件的法向模数,Z刀是滚刀头数).

照片上右上方的两个挂轮是走刀挂轮,照片上只有两个挂轮,这个是逆铣是刀架从上往下滚.本床的走刀定数是1,就是i走=a2/d2=55/55.定距为110齿.从左向右看,右上方第一个是a2,,第二是d2,如你要用顺铣就要用四只挂轮.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走刀速度,只要保证两两相啮合的齿轮的齿数为110.

右边最下面的是主轴转速交换齿轮,是3模数,内孔带锥度的挂轮.你现在主轴转速很慢,每分钟只有40转左右.本机床的挂轮主轴交换齿轮是3模数,e,f 轮是2模数两面有台阶.除了这个以外,那些都是1.75模的.也是平时常用的.e,f L轮还有48,24的,这个主要用在加工的齿轮齿数比较少(少于20齿)或者是比较多(大于161齿),加工少于20齿时;e/f=48/24,分度挂轮为:i分=48/24*12Z刀/Z工.加工大于161齿时:i分=24/48*48Z刀/Z工.加工20~161齿以内的i分=24*Z刀/Z工因为此时e/f=36/36=1可以省略不写.

刀架上的60,30,0,30,60,那是刻度的游标,是分,1度=60分.单位是分,每一小格是6分.主尺在刀架上是随刀架活动的,是45,045.单位是度,每一小格是1度.刀架尾巴上仰时游标看上面,,刀架尾巴向下时看下面.

机床自动走刀不走是机床的走刀机构出了问题,或者是走刀手柄没有放在自动走刀位置,从照片上看,机床的自动走刀机构已经卡死了,你看一下f  轮的右边,拨叉上压的垫片太大了,卡在齿轮箱上.这样是无法挂档的.你前面的手柄搬不动卡死.只能手摇刀架上下了.换一个小一点的垫片,用一只M10内六角螺丁压上.试搬一下手柄,看齿轮里的拨叉能不能来回移动.如果能移动,看一下齿轮箱上方润滑油池边的那个齿轮也叫档齿.看它是不是在转,如不转一般是里面的22齿2.5模上有拨叉槽的齿轮坏了.或者是拨叉没有靠上去.如果档齿转.刀架进给方头不走.那是前面挂档机构有问题.拆下手柄,拿下第一层盖板,上有六棵小的魔菇头螺丝的,拆下它,看一下手柄右边那根轴头上的压盖螺丝有没有脱落,如没有,刀架方头不走,还要继续拆,拆下压盖.拆第二层盖板,上有八棵8mm内六角螺的.拿下定位销.看一下是不是小拨叉上的定位螺丝脱落.如没有,要重新调整里面两齿轮的相对位置.如齿轮箱上的大拨叉在搬动手柄时没有反应,那就是里面凸轮上的定位螺丁脱落.这个只能在拆下机床正面手柄第层盖板时才能手进去摸到,如自己的手长得太大,那是进不了的,只能全部拆了,不过这个得请一个有以验的机修工才能拆哦,自己是不能拆的!

网友:
楼上人品杠杠滴

网友:
一般设备开的门上应该有相应的标示,这设备我只开过一个月,还是五年年前的事,早都忘完啦,呵呵

网友(2009-03-27):
我也不懂,学学

网友:
杨善梅是咱们学习的好榜样啊!

网友:
楼主真的解释得太好了,学习一下

网友(2010-01-05):
我急需一份y3150滚齿机电路图.那位朋友肯献出一份来。谢谢您的贡献!!!

网友:
我现在用着这样的滚齿机呢。 如果需要的我可以告诉你。很简单的。只不过要写出来很麻烦。呵呵。加我QQ 418921879

网友:
善梅大侠真是仗义,不过楼主自己还是要在滚齿机原理和加工方面下一番苦功才行。毕竟在论坛里别人是没法手把手来教你。

网友:
杨善梅真是很厉害的高手,虽说我对滚齿机没有研究,但能一口起说那么详细的,还是很少

网友:
9楼的杨版主太强了,佩服中!!

网友(2010-07-28):
楼上上人品杠杠滴  确实

网友:
我想找些关于制齿方面的资料,有的请分享下,谢谢.

网友(2011-01-13):
楼上的讲得很详细,我要滚12直齿abcdef分别应挂多少,肯求赐教

网友(2013-07-08):
什么都懂

网友:
看到这个机床就有点激动,呵呵,最初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搞一台这样差不多的三无机床3150E。
我当时是啥都不懂啊,硬是看了两天3150的传动图(找资料就找了好久)。建议楼主找点老的资料,把传动链摸清楚。
ABCD不用那么教条非要挂4个,符合传动关系即可。

网友:
不是一个厂的机床位置都不一样,我干过上海的,盐城的3150,3180像你说的好要具体分析。你应该上个机床外观图。再找个老师一边视频一边学习。

网友(2014-05-26):
9楼的好厉害,外行学习了

网友B(2015-06-15):

引用 网友A:
根据你提供的照片看,左上方两个相啮合的齿轮是e f轮(M=2的挂轮,照片上两个挂轮都是36齿,也就是e/f=36/36=1) ...

杨大侠,求教!为什么我的上海第一机床厂的y3150/3垂直进给挂轮45/65的搭不到一起,用57/59的能搭到,按道理不是应该两两啮合等于110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杨大侠,求教!为什么我的上海第一机床厂的y3150/3垂直进给挂轮45/65的搭不到一起,用57/59的能搭到,按道 ...

把活动挂轮支架上的两颗螺丝松一下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活动挂轮支架上的两颗螺丝松一下即可。

活动挂轮支架是照片中的这里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活动挂轮支架是照片中的这里么?

是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!

右边么?大侠有其他联系方式么?我有个103齿,模数4,螺旋角8度的斜齿轮要滚,没有弄过,想具体请教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!

大侠帮忙看下,谢谢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!

图倒了,看这个

网友(2016-01-12):
麻烦问一下杨大侠,本人有一台上海第一机床厂生产y3150滚齿机,滚直齿是差动轮也转是什么原因。(本人是外行不太懂)   谢谢

网友:
看看  。油箱齿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