铸造时,出现白口铁了.有时有,有时没有---请教

楼主(2008-11-06):
铸造时,出现白口铁了.有时有,有时没有.
怎么解决啊?
还有一个,铸造时加硅有什么作用?是在炉内加好些还是在浇包里好些?有什么差别吗?
出现浇不足的现象,和铁水的流动性是不是直接影响啊?浇出的有些零件,如果有型芯,出现一些有接口的现象,和开气孔有关系吗?怎么有效解决.如果零件是比较复杂形状的小型零件?

网友:
你的问题是这样:
1、出现白口肯定是成分问题,硅偏低或者锰偏高,一般情况下是前者,你的硅含量正好在临界点,所以有时有,有时没有.办法是增加硅含量。
2、硅是增强石墨化的元素,在浇包或者出铁槽里加比在炉内加有效果,存在一个时效问题。
3、浇不足的现象,和铁水的流动性有直接影响,但不是全部,还有温度,浇注速度浇注系统等因素。
总之是一个系统问题,需要认真去做

楼主:
但是增加含硅量,就相当于增加了当量的0.33%碳,所以也不敢多加,如果碳加过多,也就影响了铁质,是吗?
铁水的流动性不好,是不是就是温度偏低了?

网友:
你详细说说你的成分是多少,会检测温度吗,你都采取了那些措施。或者 给我发短消息。我给你帮帮忙,或许有用。